gcc与vc的区别

楼主(2010-04-20):
只知道两者都是编译器,一个工作在linux平台,另一个工作在windows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vc下能编译的程序使用gcc也能编译?

网友(2010-06-11):
xiang zhi dao 1# l2linux

网友:
都是编译器

网友(2010-08-23):
看你code如何写。

网友:
你如果用标准c的语法,那就比较好办,否则就需要进行移植。

网友(2013-06-24):
少用“方言”,符合ANSI/ISO的标准就行,比如在GCC编译时加-Wall -ansi参数可以检查是否符合规范。

网友(2024-01-07):
別用跟平台相關的函數,只用C/C++的標準庫就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