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P协议

楼主(2010-04-20):
ARP协议中的映射表怎么用verilog做?

网友:
用RAM建表,做定时器处理数据

楼主:
能简单说下怎么用RAM建表吗? 2# falloutmx

网友:
比如说IP和对应的MAC,生存时间不适合放在里面。
当然如果你把IP也放进去那么查表就很浪费周期。放在外面的话,你就得做地址映射,而且要不断的更新。

楼主:
还是没明白怎么才能让IP地址映射MAC地址。。。能举个例子吗? 4# falloutmx

网友:
他说是映射表,你不用做映射关系。假设把IP放在表外面
一个RAM,深度64,宽度48Bits(MAC地址的宽度),存MAC地址。再用64bits的寄存器表示RAM中哪个位置是可以写入的(空的/可以被覆盖的表项),假设为flag0~flag63。同时,有64组32bits的寄存器存放IP地址,设为ip0~ip63,ip和flag是一一对应的,而flag和mac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