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串联使用是不是相当于增加了管子的L呀?

楼主(2010-04-20):
并联相当于增加W,而串联是不是增加L?
串联是不是要一个管子的源极接另一个管子的漏极,而它们的栅极要连在一起,是应该
这样接吗? 但如果我把两个串联后的管子再连成二极管负载的形式,其中一个管子总工作在线性区(因为vgs太大,而vds过小),不能保证一个管子在恒流区,这样用可以吗,能相当于增加了L吗?

网友:
是,如果sub接source的话

网友:
俺也这样用的耶!

网友:
这种接法很常见

网友A:
相对于直接增加L,串联能增加匹配
工作在线性区的mos还可以提供一个小的偏置电压vds(如200mV)用于偏置

网友:
首先要保证饱和工作的条件吧!

网友(2010-08-30):
学习了,以前没这么用过……

网友(2015-12-30):
回复 网友A:

   它们的转移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8-12-05):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引,这个帖子不错,解决了心中的疑虑。日本的芯片,好多都是采用的这种self—cascode结构。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直接增加L,串联能增加匹配
工作在线性区的mos还可以提供一个小的偏置电压vds(如200mV)用于偏置 ...

请问那为什么串联的管子可以宽长比不一样呢?

网友(2025-06-10):
引用 网友B:
見 該帖子  非常好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99306&extra=&page=1

感谢前辈指引!非常好

网友:
你说的“其中一个管子总工作在线性区”这种现象,在拉扎维的书里,被称为“劣质共源共栅管,poor man's cascode”。以前也没特别关注过,现在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