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unCox

楼主(2010-04-20):
请问大家估算时unCox大概为多少?csmc的0.5工艺,麻烦带单位,谢谢。。。

网友:
我算过,但忘记了。自己仿坊,然后倒推出来一个。

网友A:
使用spectre dc仿真,然后print晶体管的工作点,看里面的参数betta就可知道该值的大小

楼主:
楼上很好的方法,多谢~!

网友(2017-07-28):
怎么感觉unCox的值,不太固定啊,仿真不同的W/L和VDS情况下,算出来的unCox不同。
同样都是饱和区,DC打印了Ids、Vgs、Vth,按照平方率公式计算,出来的unCox不一样。差别有30%大。
而且,用print出来betta值,除以W/L后,也不一样,到底按哪个为标准啊。
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A:
使用spectre dc仿真,然后print晶体管的工作点,看里面的参数betta就可知道该值的大小 ...

请问betaeff和betta是一个东西吗,我仿真完成以后只能看到betaeff和beta这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