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最近我看了有关无线发射机和接收机构架的资料,也进行了相关的总结。有如下问题:
1、我们该如何选择构架?比如:现在我想设计一个可以传输图像的无线发射机和接收机,要求满足发射图像的最低速率,我该选择何种构架。
2、整体构架的性能参数和各个模块(比如,低噪放、功放、混频器)的参数的关系。我该如何选择芯片?
3、哪位有硬件设计的实例,可不可以分享,以供参考。十分感谢!!!!

网友:
传图像需要高速率,何不看看uwb或者802.11的芯片他们的结构先

楼主:
我是初学,想通过最基础的构架了解结构性能。。。。
现在就UWB的话有点难度

网友:
慢慢找哦。。。

网友(2010-10-25):
回复 楼主:

    从本质上讲,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射频的架构对所发射的信号并不是很敏感。基本上所有的架构都可以实现图像的传输,正如模拟电视和现在的数字电视的收发信机。
如果谈到参数,就必须给出整个网络的架构(传输距离,终端性能,覆盖,双工方式)以及所传输信号的特征(频率,带宽,PAR)等具体信息。

网友(2015-04-28):
传图像需要高速率,

网友:
还是要具体项目

网友(2015-11-04):
太专业了。。。

网友:
想这么多,只有做些个具体的东西才能有比较深的感悟吧。

网友:
现在有很多芯片包含调制解调和编码的功能,直接用就行了,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细节

网友(2016-02-24):
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射和接收机,和你传送什么不是一个概念。图像传送,首先要弄清楚传输容量,把数字信号变为模拟信号,载波到你所要的频率。再根据传送距离,传送频率,进行射频设计。

网友(2016-05-15):
看大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