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BUFR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看到BUFR只能驱动区域内逻辑,加两个相邻区域,最多3个时钟区域;
我做了个简单测试,诸如BANK22的一个CC输入作为clock 经过BUFR;
BANK13,BANK14分别一个管脚输入信号;
CLK采样后 输出到BANK34一个管脚。
对于管脚来说 跨了几个column,ISE却没有报错;
why?
这个最多3个区域怎么理解呢?

网友:
LZ用的是V几的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A:
V6的
不过BUFR在4、5、6都有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 我自己回复一个;
只驱动一个pin脚没有报错,后来针对pin脚使用IDDR和ODDR就报错了;
这里驱动相邻区域是按照bank的号划分的,诸如23上面CC可以驱动22和24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