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在设计中减小系统offset??

楼主(2010-04-21):
请问坛子里的老手们,如何在设计运放或者是比较器时减小系统offset,Allen书中比较器那一章有提到“恰当的设计可以消除系统失调”,不明白该如何做,谢谢大家。

网友:
采用大的gm,输入采用Pmos晶体管,采用噪声消除技术,如chopper,Auto-zero

网友:
对两级放大器来说,是可以的

就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管子要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能随心所欲。

网友:
请问fastsilicon,有文件可以参考吗?

网友(2011-08-09):
论坛上很多论文

网友:
补充一点,layout 上的注意
130以下和以上也有比较多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