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21):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chipscope_ila_0/chipscope_ila_0/i_chipscope_ila_0' with type 'chipscope_ila_0'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chipscope_ila_0'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3a'.

网友:
'chipscope_ila_0' 多数是信号名字搞错了吧

网友:
信号名字是错的

楼主:
请问怎么改,在哪里改?请说详细点

网友(2010-05-29):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急盼,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解決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多谢!

网友:
信号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