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传输门的PMOS衬底问题

楼主(2010-04-21):
看到一个电路,里面传输门的PMOS衬底
在其导通时通过另外一个传输门连接到source端,
关闭的时候连接到电源电位
这个有什么好处么?好像并不能提升沟道电荷注入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叫做bulk switching,可以用在开关电容电路里。。

导通时:希望Vth小,所以要避免body effect

关断时:希望Vth大,所以就要body effect

具体有多大用处,没研究过,反正觉得挺麻烦的。

网友:
可能会有考虑衬底电容的问题吧,,优化Vth的同时,能不能优化开关的寄生电容问题呢?

网友:
哦,是这样啊

网友(2013-07-16):
回复 楼主:

对于一个传输门PMOS,你怎么知道哪边是source?

楼主:
回复  stoneduan

对于一个传输门PMOS,你怎么知道哪边是source?
引用 网友A:

    方便表达而已,大家都知道MOS是对称的

网友:
也有可能关断时 衬底接到源端 输入和输出端会有个寄生二极管  可能会漏电

网友(2017-09-2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结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