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ule与block的区别

楼主(2010-04-21):
各位大虾,请问一下,module与block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感觉module可以group成block

网友:
在使用上区别不大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我是用verilog编写的, 如果在同一层里我用了两次同一个module,那么DC里它们的block name 是module的名字还是component的名字啊??谢谢!!即是用前面的名字还是后面的名字???

网友:
用后面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