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超高频RFID电子标签整流电路效率

楼主(2010-04-21):
整流电路得效率怎么在Cadence中仿真出来呀。。应该怎么做。。看到很多文献中有整流电路的效率图,。。在spectre仿真中是怎么得到的?十分感谢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放一个固定的电阻负载,看不同输入功率条件下该负载的所获得的功率,负载所获得的功率和输入功率之比即为rectifier的效率。仅供参考,欢迎赐教!

网友(2010-07-31):
很多是计算出来的!是用matlab之类的软件得出来的,要么就最后测试出来的

网友:
感謝您~~

原來是這樣!!
太感謝了~~~

网友:
我用的hspice仿真的 用cscope看图 效率总的来说就是输出的能量除以输入的能量 仿真时间足够长 两者一除就行了  推荐论文 Modeling and Design of CMOS UHF Voltage Multiplier for RFID in an EEPROM Compatible Process

网友:
说的明白,谢谢

网友:
spectre里面可以仿真吗

网友:
一般工具测出来都是个大概范围,仅供参考而已,毕竟还要看工艺了,模拟射频电路设计还是要再实践中总结积累,有时候还真需要平一点点的感觉

网友(2014-09-11):
需要做大信号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