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盲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1):
有谁能给我讲讲PLL的盲区(blind zone)是怎么回事吗?它的指标对电路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是不是死区啊?拉杂维的书上有说!

网友:
死区是因为相位差太小,电路来不及响应;盲区是由于丢失输入信号边沿造成的,两个原理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讲讲形成盲区的原因吗?盲区能不能避免?
还有为什么鉴相器的鉴相范围是-2π~2π比较好呢?

网友(2016-05-15):
   哥们 能具体讲讲PFD的盲区吗?我也不太懂啊 或者有什么资料介绍盲区了吗?

网友:
盲区

盲区

想了一下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