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VR ISP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昨天照着书上做一个ISP下载线,但怎么也用不了,电路图如下,首先请专家们给鉴定一下电路图有没有问题。我使用的下载软件是双龙电子的SLISP,总是提示找不到下载线。哪位朋友有好多下载线电路图,麻烦也共享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不知道图该怎么上才漂亮,请见谅。
在网上找到的图都是这样子,而且都说能用。我的电路中是用HD74HC244来替代M74HC244,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刚想自己动手做来玩玩,谁知第一步就卡住了。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啊!可能是你焊接有问题,或者电脑并口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图做的,挺好的,是你的问题~驱动装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