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set与mismatch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0-04-21):
offset与mismatch都是指失调吗?有没有区别?

网友:
offset一般相对器件的参数而言,mishmatch相对电路而言

楼主:
感谢楼上。
我们一般讲输入失调电压,这个失调叫offset,就是理解为偏移,对吧。
mismatch是失配的意思,可不可以理解为mismatch引起了offset。
mismatch是因,offset是果。因为器件参数的失配,偏置电流源的失配,等,引起了失调(offset)。

网友:
offset 失调; mismatch失配

网友:
offset是输出电压为0时的输入电压,mismatch是电路参数的不匹配。
mismach引起offset。但是当mismatch为0时候,也可能存在offset的。

网友:
design ok下可能 offset 很小

但是 layout 沒layout 好可能 mismatch 會大

拿 mos opa input stage 來說
要 a/ (w*l^0.5)

INPUT STAGE MOS W*L 大下
input mismatch vth會降低
請看 foundary 提供的 report 有資料

网友:
就我浅薄的理解,offset是失调电压的那种失调,而mismatch是电路参数不匹配,是失配~两种不一样

网友:
offset是结果,mismatch是引起这个结果的多种原因之一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ndom offset is cause by mismatch

网友:
layout时size要大,方向一致能减小mismatch
mismatch及电路不对称能引起offset

网友:
”offset是结果,mismatch是引起这个结果的多种原因之一而已。“
同意之。 又如dcr的 dc offset, 就是本振泄露产生的

网友(2010-08-22):
12lou jie shi de hao

网友:
额。。。。好专业。。

网友:
如果是 op amp offset
分 symantec offset 會是因為電路設計不當..

一般 會對 mos的 w/L 會匹配 ..
可看台灣 吳介棕 老師的 slide 有提過 .
對 differential input pair 來說, active load  Vgs=Vds (接diode 那顆) = mirror那個 vds
此vds 和 output mos 一樣時 會 offset 小 .

但是一般設計 2 stage opa 會拉大最後一級 driver 能力往往讓 offset 變差.

另個當你電路做好
simulation 完全看不出offset下
還有 process 和layout產生的 random offset .
layout match 只是必須

但是 input mos 使用 W/L 小
會比較ok
如果拿0.5um 5v device
5/1   sigma_Vth =3.4mv
20/1  sigma_Vth = 1.73mv
20/5   => nmos 是 0.972m   pmos=0.832  所以 又發現一點 , pmos 會比 nmos  offset 小..
40/1   => 1.606

但是同樣 input 如果 w/L 本來是 5/1 sigma_Vth =3.4mv
, size 放成 40/10   sigma_Vth => 0.54mv ..
可以看到 W/L 拉大會改善   這些mismatch 是fab 提供資料

simulation 是看不出來的 .

Hi volt  20/3  sigmaVth =16mv ==> 看到沒  再發現一點 高壓元件的 offset 是 低壓 9倍多 .
20/5 => 9mv
高壓的 因為 oxide厚 process varion 本來就差 ..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但是一般設計 2 stage opa 會拉大最後一級 driver 能力往往讓 offset 變差.
---------------------
为什么拉大最后一级驱动能力会使得offset变差捏?????????????????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B:
,,,,,,,,,路过

网友:
Offset:
1. Systematic Offset: may caused by circuit's umsymmetric, eg, 2-stage opamp;
2. Random Offset: caused by device's mismatch, including etching/doping effect, and imperfect layout routing, etc.

网友(2011-07-07):
有没有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 能不能讲讲offset怎么算啊?或者直观看出来?

网友(2012-10-09):
这个说法只有在mismatch是唯一引起offset原因时可能成立。多种mismatch同时存在还可能互相抵消,从而看不到offset。而且除了mismatch之外,设计中的系统不对称所引起误差,也是常常看到,还有stress场引起的offset也是常常需要注意的,设计精密电路时甚至片上温度梯度也需要注意。。。

网友(2013-09-13):
必须支持这种贴

网友:
这是不同的应用吧,失配的话更加广泛,而且失配的match更多是指阻抗,OFFSET是指电压或者电流而言

网友:
offset is the result of device mismatch

网友:
offset is the result of mismatch, any type of mismatch which could cause offset, for example, device mismatch, circuit mismatch, temperature gradient, etc...

网友(2015-09-06):
mismatch會導致offset

网友(2021-06-03):
学到很多  想问下offset 失调的话  都有什么影响因素呢

网友(2022-04-02):
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2024-12-23):
那有无减小失配的方法呢,从哪些角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