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25p64的 hold脚怎么接?

楼主(2010-04-22):
在STM32f103外接一片M25P64,其管脚怎么接,特别HOLD和 W脚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网上找到两种接法,一种是HOLD接高电平,另种是接地,HOLD,接地后,Q(输出串行数据)为高阻,C(串行时钟信号)、D(输入串行数据)无效,这什么意思呢?在设计电路是时候HOLD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