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仿真Megafunction

楼主(2010-04-22):
modelsim 6.1f 中指定Altera的仿真库后(即编译220model.v,altera_mf.v,altera_mf_components.v,altera_primitives),在编译生成文件FIFOCore.vh 时仍出现altera_mf,库找不到的情况( Error: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altera_mf' at "altera_mf".),那位大侠碰到过这个问题,给咱指教一下,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指定仿真库,不是光编译就行,你需要创建它默认的库文件夹,要不就修改它寻找库的路径。现在看好像就是你的工程里面没有altera_mf这个文件夹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我现在自己建了个library把Altera_mf 与其他文件一起加入,我的megafunction 生成的文件是fifo.vhd,测试文件是自己写的.v文件,加入altera_mf.vhdaltera_mf_components.vhd两个文件编译,仿真通过。

可当用同样的方法去仿真IP core 生成的Rs编码器的时候能编译通过,但不能启动波形仿真。

网友(2011-10-22):
这个东西多试试就知道 了

网友:
在start simulation一项中,点击libirary,点选add,找到你新建的库所在的位置,逐个添加完毕后,点选design一栏,选中testbench,不要勾选下面的优化选项,点击ok即可开始正确仿真。
你得先了解modelsim的运行机理,不要瞎忙

网友(2012-10-1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整个设计里用到了rs编码器的ip核,我添加了库并且进行了编译,最后显示 Instantiation of 'auk_rs_enc_top_atl'failed.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求大侠给予指点啊

网友(2015-05-27):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整个设计里用到了乘法器的ip核,我添加了库并且进行了编译,最后显示  Error: (vsim-3033) D:/project/mult_8.v(6): Instantiation of 'alt_mult_8b8'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