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S参数与Smith圆图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刚学了射频的基础知识,知道有S参数与smith圆图这两个东西。对于S参数的物理意义也理解,S11为回波损耗(或反射系数),S21为插入损耗(或增益),Smith圆图是反射系数的极坐标图。对于S11在smith圆图上的理解如下:由于S11=Γin,从S11数据可以直接读出网络的输入阻抗Zin的实部和虚部。(请指正)
对于S21在smith圆图上的理解就不懂了。(请解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

网友(2010-11-27):
适当放宽了解

网友(2011-04-04):
回复 楼主:

S11是指Terminal 2匹配的时候Terminal的反射系数。当负载端不匹配的时候,S11和反射系数不一样。S21可以理解为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