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calibre 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本人安装的是IC5141以及calibre2005,
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两个软件的接口代码,最核心的就是在.cdsinit中添加一条load指令: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
"/shared/pkgs/icv.ss6/tools/queryskl/calibre.skl"))

但是都说在virtuoso editor窗口能够看到calibre的下拉菜单,但是找了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菜单啊,现在还不会用virtuoso,
输入icfb后弹出的小交互栏没有哪个菜单,但是输入mgc_calibre_run_drc可以调用calibre drc工具,
那么所谓的calibre下拉菜单应该通过那些步骤才能够看到呢?

网友:
需要设置命令的,你看看user guide。

楼主:
明白了,在open cell的时候选择layout视图就可以弹出layout editor的窗口,然后就可以看到calibre的下拉菜单了。。。。

网友(2011-08-12):
如果打开layout后menu栏里依然没有calibre呢?该怎么办?

网友(2020-05-24):
指令改为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lib/calibre.skl")) ,才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