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大家一个关于信号与系统的 问题

楼主(2010-04-22):
图中是 连续时间傅里叶变换
这里的 幅度 和 相位 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谢谢

网友:
都忘光了。。。

楼主:
我也是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X(W)=1/(a+jW)=(a-jW)/(a+jW)(a-jW)将分母有理化,可以得到X(W)=A+Bj的形式,模为根号下A方加B方,相位为a,则tg a=sina/cosa,而A=sina,B=sina,你自己算哈,这上面打数学公式太烦了

网友:
虚部的数除以实部就是tan(a),然后反正切就是相位,虚部平方加实部平方开根号就是幅度。

网友:
高中复数、大学复变函数里面都有讲到

网友:
同意4楼5楼的回答

网友:
呵呵,数学没学好,这个太简单了.最近我很想找一本非线性数学玩一玩.一直找不到一本好书,有人给推荐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