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冰天雪地十万火急,我写了个电机正反转程序检测,,哪个帮我看看

楼主(2010-04-22):
process(clk_a,clk_b)
begin
  if (clk_a'event and clk_a='1') then
   if clk_b='1' then
    k<='1';
   else
    k<='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_a,clk_b是两路差90 度的方波脉冲信号,,如果A在前就正,,,B在前就负

逻辑非常简单,,哪个高人看对不对??或者还有是什么好的写的办法??

网友:
好像是反的吧?A在前的话应该采不到CLK_B才对。

楼主:
正反无所谓,,,到时候再仔细调试逻辑,,,,思路对不??还有更好的办法不

楼主:
还有更好的办法不

楼主:
哪个知道还有更好的办法不??哪个指教

网友:
用一个至少2倍于clk的时钟来采clk_a和clk_b来判断更好些吧

楼主:
高人指点是什么原因??请教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