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Astro把图中的两根电源线变成一根啊?

楼主(2010-04-22):
下面是图

楼主:
顶一下 ,是不是设置那个core utilitation 的太小了那?

网友:
Set up Floorplan中,Row/Core Ratio的值,调整
还有row选项 1.Horizontal Row  2.Double Back  3.Start First Row 4.Flip First Row

楼主:
谢谢了  那Row/Core Ratio的值是自己试着调的 选1的话 我试了不行

一般调方向是什么啊 谢谢了 我才学的

网友(2010-10-08):
选doubleback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07):
选doubleback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