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ifo深度的计算

楼主(2010-04-22):
我是做视频处理芯片的,目前设计的一个模块就是利用插值的方法对输入图像进行放大.
设计要求如下:

输入图像:
总共有line_total_in行数据,一行总共有point_total_in个数据.
输入频率为:wr_clk

输出图像:
总共有line_total_out行数据,一行总共有point_total_out个数据
输出频率为:rd_clk

wr_clk和rd_clk的关系为:
wr_clk/rd_clk = line_total_in*point_total_in / line_total_out*point_total_out

下图是对这种插值算法的描述:

网友:
具体过程就是先由p1p5p9p13得到第一个黑点,由p2p6p10p14得到第二个黑点,按这种方法得到插入的第1行,后面的插入过程就是这个过程的重复,由于有时候需要在两行之间插入几行,因此需要重复读取原来的4行,这样fifo就至少需要保存4行的数据.

fifo深度的计算:
计算极限情况下的深度:重复读取n次原来的4行,在这期间没有数据被读出,在此期间输入的数据要被保存起来,因此得到:
depth>=重复读取n次的时间*wr_clk.
这就是目前我的想法,但总觉得有问题,不知道正确的计算方法应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