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标准单元库和lef文件

楼主(2010-04-22):
我是新手 搞不懂标准单元库是指什么 和PDK文件有什么关系 还有lef文件有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11-04-27):
标准单元库  一般是由foundry厂家提供给数字使用者使用的单元文件,主要用做综合后防用的。

网友(2013-10-28):
lef文件是PR时候用到的文件,比如ICC astro等都会用到

网友(2014-04-16):
我也想知道唉

网友(2014-12-04):
lef是布局布线的物理库,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为技术物理库,主要包含工艺信息,设计规则信息,金属通孔信息等。另一种是单元物理库,定义了单元库中各单元的信息。

网友(2015-06-01):
我也面临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