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论文细节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04-22):
floating class-ab output.pdf (1.25 MB , 下载次数: 11 )
有个疑问有谁看过这篇论文?
在蓝线框中的电路有什么作用?阻止在同样的共模电压,将会同时打开M8 M5?论文中说有M5-M10有一个正反馈环,能否解释下?

为什么在低于2.9V电压的时候,M5 M8会同时打开?

同时想问下 M5 M8的开关管是否还需要另外的控制电路?

在论文中有下面一句话,感觉有点不理解
These drain currents, and consequently the gate-source voltages of
M1l and M17, change with the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If, for example, the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approaches
the positive supply rail, the gm-control circuit increases the
current of Ibl and decreases the current of Ib2. As a result, the
gate-source voltage of Ml 1 decreases while the gate-source
voltage of il/117 increases.

他说举个例子,当共模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时候,增加了IB1的电流,减低了IB2的电流。
但是看前面论文提出来的思想,不是说在接近电源电压的时候,关闭PMOS输入对,也就是应该降低IB1,增加IB2的电流啊?? 使得NMOS输入对工作么? 不明白~~~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两路电流成正比例,由左边bias控制,这就叫Gm-Control?

网友:
超级视觉冲击性感尤物超级视觉冲击性感尤物超级视觉冲击性感尤物超级视觉冲击性感尤物

网友:
如果电源电压降太多的话,PMOS参考电压(M8的栅)也随着下降,这时差分输入巩膜电压(M3,M4的栅)在一定值的情况下,电流开关会同时导通,形成正反馈。你可以假设M8的栅降到1.2V(即等于Vb3),这时你可以设M9的Ids=x,即[(3x+4)/2*3+4]/2=x,方程无解,无解的原因就是因为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3x+4)/2的电流是流过哪个支路的电路?而且方程有解,只不过是负解,解释应该有点问题的~~~

楼主:
同时想问下 M5 M8的开关管是否还需要另外的控制电路?

在论文中有下面一句话,感觉有点不理解
These drain currents, and consequently the gate-source voltages of
M1l and M17, change with the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If, for example, the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approaches
the positive supply rail, the gm-control circuit increases the
current of Ibl and decreases the current of Ib2. As a result, the
gate-source voltage of Ml 1 decreases while the gate-source
voltage of il/117 increases.

他说举个例子,当共模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时候,增加了IB1的电流,减低了IB2的电流。
但是看前面论文提出来的思想,不是说在接近电源电压的时候,关闭PMOS输入对,也就是应该降低IB1,增加IB2的电流啊?? 使得NMOS输入对工作么? 不明白~~~

楼主:
顶上去,大大门~~~~

网友:
流过M5的电流,M5与(M3,M4)作为差分对,解的负值就说明没意义。请看清楚x为负值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ejimmu明白了~~~·

网友:
This RR input is not very common, typically only one of such switch (m5 or m8) is used.
Yes, there is an intrinsic latch for this scheme.
If VG5 =VG0 due to lowered supply, input common mode = VG5=VG0, a latch is formed. Eventually supply shorted to g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需要外面对M5和M8开关的控制电路,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