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和主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我现在通过一个usb接口,外加一片ch376和FPGA连在一起,现在想做这块电路的测试,请问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吗,主机通过usb和fpga之间的状态机是什么样子的呢,谢谢大家先了

网友:
根据ch376和usb接口芯片的情况写呗,硬件系统都已经搭建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1.使用包括简易控制器、软核或RAM的程序配置好FPGA,
2.编写程序对FPGA内部RAM进行读写。

网友:
这个复杂了…… 你得搞清楚那个USB芯片的通信协议,分别设计电脑端的软件和FPGA上的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