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逻辑器件内部寄存器初始值及管脚状态问题

楼主(2010-04-23):
Altera Xilinx Lattice Actel
各厂商不同器件,在未上电,上电过程中,配置过程中,在线升级配置过程中,管脚的状态及内部寄存器初始值如何?

网友:
管脚的状态一般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可以在相关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找到,或者是工具的管脚设置里面看到。至于内部寄存器的初始值,应该都是不定态吧。

网友:
寄存器值初始为0

网友:
管脚可以设,寄存器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