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分着急,,高人可以帮我写个拨码开关输入 ,,然后脉冲分频的程序不??

楼主(2010-04-23):
8位拨码开关
从0000 0000
到1111 1111

00000000不分频,,,00000001  就是2分频,,然后依次类推一直到11111111..哪个帮我写下,,,十万着急,,非常

楼主:
对高手应该说是很简单的,,马上要交任务,,哪个帮忙写下,,,,,我外部接了8位拨码开关,,,按照位数依次对脉冲进行分频,,十万着急

网友:
占空比没要求?

楼主:
我个人理解是:

由于我们公司是电机编码器的输出,,按要求是5)%占空比,,实际肯定有误差的,,所以现在最想实现的就是偶数  奇数都进行分频处理,,比如   23456等等依次分频上去,,不知道哪个高人帮忙,,

十万着急

网友:
5%?还是固定长度哦?还是pwm?你2分频还是5%占空比??

楼主:
我说错了,,编码器出来的脉冲按要求是50%的占空比,,,但是实际测量可能是48%或者其他,,,我现在就想用个程序把这个脉冲按拨码的输入对应分频

楼主:
分频以后占空比不变化,,,,比如3分频还是占空比不变化

网友:
意思就是占空比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网友:
我试试编个占空比1:1的

楼主:
是的,因为测量的机构本来就不精确,,要不哪个高人按照一个占空比做下,比如45%,下个星期出不来就麻烦了

楼主:
分频后的占空比不变化,,,,,,

楼主:
我个人理解的关键因素

1.  奇数  偶数都可以分频,,,从1一直到255,,因为为8位开关
2.分频后占空比不变化,,

十万着急,,高人帮忙

楼主:
高人帮忙下,,,要不先把50%的占空比编写出来,,我下个星期做不出来十分麻烦,,,,

奇数  偶数都可以分频

网友:
编好了,我仿真ok了,你自己在自己去仿哈,马上贴给你

网友:
占空比1:1,输入8'b00000000,输出持续低电平,输入8        'b00000001为1分频,依次8'b00000010为2分频,依次。。。
module clk_fenp(
                                clk_in,
                                clk_out,
                                switch_8bit_in
                                //test
                                //,clk_q1,clk_q2,count,count_clk
                                );

input                 clk_in;
input[7:0]        switch_8bit_in;
output                clk_out;
                        //,clk_q1,clk_q2;
reg[7:0]        count_clk;
reg                        clk_q1,clk_q2;
//output[7:0]        count,count_clk;
wire[7:0]        count;
wire                estop,switch_0,switch_1;
assign                switch_0=switch_8bit_in==8'b00000000        ?        1'b1 : 1'b0;
assign                switch_1=switch_8bit_in==8'b00000001        ?        1'b1 : 1'b0;
assign                estop=switch_0 || switch_1;
assign        count=switch_8bit_in[0]                ?        (switch_8bit_in-1)/2+1        :        switch_8bit_in/2+1;
assign        clk_out=switch_1                        ?        clk_in        :
                                switch_8bit_in[0]        ?        (clk_q1 || clk_q2)                :        clk_q1;
always @(posedge estop or posedge  clk_in)
        if(estop)
        begin
                count_clk<=0;
                clk_q1<=0;
        end
        else
        if(count_clk<count-1)
        begin
                count_clk<=count_clk+1;
                clk_q1<=1;
        end
        else
        if(count_clk<switch_8bit_in-1)
        begin
                count_clk<=count_clk+1;
                clk_q1<=0;
        end
        else
        begin
                count_clk<=0;
                clk_q1<=0;
        end

always @(posedge estop or negedge clk_in)
        if(estop)
                clk_q2<=0;
        else
                clk_q2<=clk_q1;

endmodule

网友:
高手还有好方法没

楼主:
jium007   高人可以把完整的程序帖出来不??我VHDL入门水平,,但是好象没有什么IEEE库一样

网友:
这就是完整的啊。。是verilog写的,不是vhdl

网友:
你在哪里的公司哦

楼主:
刚才我把程序帖在ISE中编译,,好象出现了报警错误一样

楼主:
高人VHDL可以编写不??因为我前面的简单程序是VHDL编写的...领导要求的,,就这个部分出不来

楼主:
还有就是00000000是不分频,,也就是1分频,,,,其他的依次类推,,十万火急

网友:
哎,我没扎用VHDL,你自己把它翻译哈,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在QUARTUS中做的,ise应该没啥影响吧,你是不是文件名没和模块名一致啊。。。

网友:
file:///C:/DOCUME~1/cheng/LOCALS~1/Temp/$C[RULD0ZJVXS$~C)RBO]}6.jpg

网友:
我贴图扎不行呢。。

网友:
。。。。。。。。

464 Bytes, 下载次数: 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高人这个是个10分频程序...我VHDL看了一个星期,,,要我写出来,,下星期交差,,如果可以用VHDL帮我写下好不??下个星期出东西,,任务太着急了

427 Bytes, 下载次数: 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不是高人哈,VHDL不熟,verilog的话还可以写,呵呵,爱莫能助了

网友:
如果你的器件带锁相环(pll)。时钟速率也允许的话。可以先把输入时钟倍频。这样就绕开了奇分频的问题。当然消耗的资源也多了。呵呵。

楼主:
高人我用的是XINLIN的9536  ,,,,,每次仿镇报错如下,,什么原因??

ERROR:Cpld:853 -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roduct terms.  This design needs at least 297 but only 180 left after allocating other resources.
Device 9536XL44VQ was disqualified.
ERROR:Cpld:868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any of the specified devices with the selected implementation options.

在ISE软件中老是这样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