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仿真警告: read_during_write_mode_mixed_ports is assumed as OLD_DATA

楼主(2010-04-23):
Warning: read_during_write_mode_mixed_ports is assumed as OLD_DATA
这个警告时什么意思啊?我最后的仿真波形没出来,很可能与这个警告有关系。还有OLD_DATA 是什么数据类型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就是说如果读写同一个地址时,读出的数据是写之前的数据,就是old_data。你仿真数据没出来,估计与这个警告关系不大,看看别的地方哪儿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