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小信号分析中节点什么时候可以看做交流地?

楼主(2010-04-23):
格雷书第四版462,图6.37为求差分输入端的输入电阻:Q3的collector为何能够看做交流地?

按照书中463页的有这样一句话:since the resistance presented to the collector of Q3 is relatively small compared to ro of  Q3,we need not to consider the output resistance of the devices in the calculation。
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意思是从 Q3collector看到Q7和Q5的电阻相对Q3的输出电阻ro很小,所以等效为交流地吗?

电路的直流图:

图6.37,小信号等效电路图:

Q3集电极,看做交流地后的小信号电路:

楼主:
看不到图?

楼主:
终于编辑好了。

网友:
Bipolar不太懂,试着说两句:
Q3的C极联的是Q7的B级,Q7的B极是一个反馈回路的输入,信号幅度很小,可以看作虚地。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连接直流电压源的节点,以及完全对称的差动对连接点也可以作为交流地。

Q3集电极的小信号电流被电流镜复制到了Q4的集电极,由于是输入为差动信号,Q4集电极的小信号电流方向与Q3集电极电流相反,这样就好象是Q3 的小信号电流通过了一个虚拟点直接流到了Q4成为那里的小信号电流。这样就好像在q3和Q4 之间存在一个虚地点,两边的电流一个流进虚地一个流出虚地,就可以和原来的交流通路等效了!其本质和差动对中存在的虚地点是一样的。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非常有道理,多谢指点了。
课本中格雷用小信号电阻来分析的,感觉有点似懂非懂。
另外格雷书中不少电路都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电路。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电阻的观点来解释下。

网友(2022-11-17):
想问一下交流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