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偏置电路

楼主(2010-04-23):
看过大家讨论的一些帖子关于运放偏置偏置电路的,有朋友说要先做偏置电路,而不是直接调管子的偏置电压,所以我的疑问是如果先用理想的电压给管子做偏置,最后做偏置电路不是更符合常理吗,为什么要先做偏置电路呢,谢谢,请各路高手详细指教

网友:
没看懂说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理解是模拟电路不是孤立的 如果你想单独设定来保证合理工作,在实际操作上会很难

网友:
运放不是低噪放,当然是要先确定电路拓扑喽,
拓扑确定你输出的形式,比如积分,微分,比较等等

网友:
确实没太听懂?

网友(2010-05-24):
I think it depends. But I prefer to design the main stage and then set the bias stage.

网友(2010-07-28):
应该要把电路看做整体吧....

网友:
我晕,LS的几位都不认真看别人的问题就答,反感

我的LZ碰到一样的问题:   在设计运放时 是先设计偏置电路???还是  先用理理想电压给定bias,运放调好后再用电流镜等方式产生偏置???

我现在是用后一种方法,但是现在发现用电流镜产生偏置,会对调好电路产生影响,运放又得重调
请高人指点

网友:
设计运放,首先确定采用什么结构,先确定核心电路,再考虑其它因素,个人意见

网友:
bu dong ni shuo shen me..

网友(2010-09-17):
就没有讲点关键,说点具体的

网友:
我们要求偏置电路不是理想电压源,否则,输入信号只能是电流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2010-12-07):
电压源只是用来做电源电压!
要用电流源来给运放作bias。
电压源怎么做运放的bias?要知道MOS在饱和区,Vgs动一点,电流就变化很大了。
最后你怎么去产生这样一个电压源?

而电流的变化,除了影响运放的带宽,一般不会破坏DC工作点。(纯粹理想器件,饱和区VDs是跟Vgs没关系的,这就意味着,在同一电流下,VDs的范围是很宽的。)
电流源也很容易产生。
其实书上已经暗示需要电流源原来bias。
譬如,运放slew rate 就是电流决定的。这样运放的尾电流就出来了。
最后设计的时候,需要把输出阻抗,Gm等都应该去跟电流车上关系。
这样作出的运放,最后带入实际电路,变化才不大。

其实至于先设计bias,还是先设计运放。这个根本就不重要!随便你先做哪一个,关键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做。
仔细体会MOS的IV特性图,这个很重要。
一般。在大的电路中bias都是有一个人专门最好,其余模块都去share,这样才省面积。
这个bias电路就是输出很多路譬如1UA的电流。到自己的一个或几个模块中可以根据需要重新镜像放大。

网友:
先确定电路的结构,然后大概分配电压
一般可以先用理想电压源来调电路参数
但是有些结构,比如一些级联结构,用满摆幅偏置电路的话,先搞偏置电路也是可以的吧
个人观点

网友(2011-03-17):
要看运放的输入级结构。如果是BJT的输入偏置就大一些,如果是fet的就非常小,不加偏置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一起考虑。。。

网友:
个人认为先做管子的偏置电压,保证运放正常工作后,再做偏置电路。

网友:
我觉得网上的资料要自己好好整理总结后,才是自己的东西,光是乱下载只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个人觉得偏置电路会对op的输出电电阻产生影响,所以先做偏置电路较好。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每个器件的参数都是有一定的离散型的,而且还跟实际走线不同。所以不能根据规格书来设计一个一成不变的偏置电路。而是要调的。不过随着单片机的引入,一般也可把偏置做个大概,用软件来校准零点。

网友(2011-05-07):
应该是先做偏置

网友(2011-06-30):
偏置电路,偏置电流也会影响的

网友:
用電流源的角度下去設計才對,用偏壓點的角度想常常沒辦法跑遍所有CORNER

网友(2011-12-05):
Current source has high output impedance therefore it's usually not that difficult to generate a "startup/Iref" block for an OpAmp. Base Iref also can be tailored for the bias current requirement of the input/output stages. Usually people starts from architecture design, followed by input/output stages and finish with startup/Ibias cell,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already know how to do a known-good startup/Ibias circuit.

How do you know how good your Ibias cell work? Well, a quick look would be to read the datasheet. A good Ibias cell is PVT robust, so you will find the unloaded supply current for your design is relatively tight with regard to PVT, and this info can be found from the IC's datasheet.

网友:
可能自己实践一次,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2012-05-17):
很有帮助的帖子,我也初学模拟电路设计,也在迷惑偏置电路该如何设计,除了上述的观点,不知道,偏置电路和主电路一切设计,协调仿真是否可行呢?

网友:
因为设计中,我们更看中的是运放支路电流的大小,偏置电压虽然说可以转换成偏置电流,但是受工艺随电源电压的影响,我们不能确定到底需要一个多大的偏置电压,而用偏置电流通过电流镜象给运放,这个电流相对稳定.

网友(2012-07-25):
我认为,从事物发展客观顺序上,应该是先确定拓扑,再设计偏置。

网友(2012-09-02):
个人觉得运放中作为电流源的管子应该用电流镜偏置,而其它cascode级别的偏置电压可以先用理想电压源替代,然后进行电路调试,最后把理想电压源用其它偏置电路替代。但是肯定会对电路性能有影响,这个还需进一步分析。如果分析得透彻,反而可以指导你如何设计偏置电路。

网友:
能结合具体电路来讲就好了。

网友:
没咋懂啥子意思

网友(2012-10-05):
没有那么一定的规则,不过根据运放的工况要求,譬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的范围,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偏置的设计,为了避免做无用功,最后作偏置比较合理。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2013-08-21):
因为偏置电路往往更难实现

网友:
觉得还是先确定需要哪些偏置吧

网友:
都可以了,看个人习惯,配置电路不仅仅给予一个偏置

网友(2015-01-27):
我给一个理想电流源的镜像电路,这些管子的宽长比可以随意取吗(不会很大,L会设长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偏置电路的先后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2015-04-07):
实际中是需要先使用理想的Vgs做偏压 ,之后再根据需要的电流设计偏置电路。但是若只用单一理想的电压做偏置,不能保证运放可以在不同的直流偏置下工作,
若使用电流镜做偏置电路可以使运放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2015-05-07):
没看太懂

网友:
学习,观摩等等

网友:
我是新人一个,我做运放时都是先做好主电路,最后再做偏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