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运放的偏置电路

楼主(2010-04-23):
看过大家讨论的一些帖子关于运放偏置偏置电路的,有朋友说要先做偏置电路,而不是直接调管子的偏置电压,所以我的疑问是如果先用理想的电压给管子做偏置,最后做偏置电路不是更符合常理吗,为什么要先做偏置电路呢,谢谢,请各路高手详细指教

网友:
因为mos管子如果用电压偏置的话,工艺角,温度的改变使得流过该管子的电流变化较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电流偏执,因为电流镜的关系,被偏置的管子流的电流几乎不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
这个我也正想问问高手

楼主:
2# tianbian360 谢谢,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路设计的过程中在满足预定指标的前提下,我需要优化电路的功耗,改变管子的偏置电压或者尺寸,这时我如果先做好偏置电路的话,如果我优化改变op管子的尺寸的时候,这时岂不是偏置电路管子的尺寸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反而麻烦了?

谢谢,请详解

网友:
“如果先用理想的电压给管子做偏置,最后做偏置电路不是更符合常理吗,为什么要先做偏置电路呢,”
这不是正路,也不好实现。
要知道,运放的偏置电压都是电流镜产生的。所以,偏置和主运放的管子一定是成比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路设计的过程中在满足预定指标的前提下,我需要优化电路的功耗,改变管子的偏置电压或者尺寸,这时我如果先做好偏置电路的话,如果我优化改变op管子的尺寸的时候,这时岂不是偏置电路管子 ...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基本上先做current mirror 還是比較好, 放大器的設計很簡單, 那些偏壓值基本上都是看你放大器的moseft的overdrive voltage (vgs - vt ) 所決定, 當知道你放大器的電流吃多少, 就設計一個偏壓電路, 然後成比例的mirror 過去就結束了.....

网友(2010-07-30):
If your op-amp is so sensitive to bias voltage, you better check if the design is good.

网友:
个人感觉先用理想电流源和current mirro做偏置比较好,理想电流源部分可以由其他的偏置产生。如果一开始就用理想电压偏置来产生尾电流的话,后面要去做一个很精确的电压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电流偏置的方法不是更直观么,哪一路需要多少电流就通过调整电流镜的管子比例来设定,用电压的换将来换算回电流的时候你还得计算。

网友:
学习了,只是讲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
个人感觉先用理想电流源和current mirro做偏置比较好,理想电流源部分可以由其他的偏置产生。如果一开始就用理想电压偏置来产生尾电流的话,后面要去做一个很精确的电压就比较麻烦了。
引用 网友C:

恩,我们就是用理想电流源和current mirro来做的。挺好用的。

网友(2010-11-10):
见识见识

网友(2010-12-27):
初学者过来学习经验。

网友(2012-08-23):
极好,算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4-08-26):
这个贴士看似平实,其实很有用。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
看后豁然开朗
实用

网友(2015-01-27):
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2016-04-19):
运放的偏置不会设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只是成比例的缩小管子来做偏置的话,偏置电路的Vds是有mismatch的,所以电流并不能完全按比例复制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6-07-13):
回复 网友D:

   是啊,我也一样啊

网友(2018-08-21):
全是功率器件的

网友(2018-10-10):
回复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