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

楼主(2010-04-23):
删。。。。

网友:
按钮的问题,我没有仔细看你的代码,按键肯定要解决抖动问题,就是实际上你只按了一下,但是会被认为在短时间内(接通的瞬间)被按了很多下,这个可以加个单稳来解决嘛,网上一搜一大堆,或者多次采样也可以解决的,不要直接用按键信号来控制

楼主:
是的,我觉得按钮的问题就在这里,请问可以详细讲一下吗?我刚才试着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呀,有没有好心人给个这方面例子的链接呀,谢谢了!

网友:
抖动是个问题,但还不只是抖动的问题。
你这个应该检测边沿啊,怎么能检测电平。

多采样几次,判断连续采样多次的值都是同样的1,才认为按钮按下去了。
如果你的时钟很高,可能需要做个低频的使能信号先。
然后再根据去抖动之后的信号做边沿判断。

网友:
我也是想学FPGA的,VEROLOG 语言,不过现在刚起步,略看得懂一些程序!无法解答楼主的烦恼!呵呵~~~

网友:
初学者,多努力呢,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你没有对按键的输入去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