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版图设计中,为什么说缺少display.drf

楼主(2010-04-23):
因为重新装了一下Cadence,然后在icfb打开原来已经做好的版图的时候,却发现版图没有颜色,我也添加了我所需要的库tsmc035hv12,提示说是缺少display.drf文件。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请求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缺少这个文件,把这个文件找回来放到你启动icfb的地方就Ok了。记住要和你的工艺对应,就是说这个display.drf文件是和你的工艺是相同的,你的应该是tsmc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少个文件

网友(2010-09-16):
问一下哦,如果那个地方有好多的drf文件,它能知道是哪个不?可能比较弱智,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工艺貌似只有一个drf吧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性很多,当面看才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
拷到工作目录就行了。多个的话,合并?是同一个工艺吗

网友:
厂家会给的,库里面有

网友(2010-11-12):
发现display.drf有好多paket都没有

网友(2011-03-13):
对的  一般工艺厂都要提供.drf文件

网友(2011-11-02):
明白,收益。

网友(2012-08-08):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能,所以在ciw的tools菜单里面有一个叫什么display来着的那个,然后选择emerge,就是说把几个的drf都合并在一起

网友(2015-06-25):
额。我是一个小白。。看到好多都说启动目录。但是我并不知道什么事启动目录,启动目录在哪里啊啊,有没有大神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