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PT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做post-layout 后的STA分析,有好多holdtime违反,不知道改如何修正这些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1. 有一个warning我不知道是否重要, 不是太理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设计中有一些无效的timing arc呢?这会影响后面的分析吗?
report_timing -transition_time
-path full
-delay_type min

Warning: Some timing arcs have been disabled for breaking timing loops

or because of constant propagation. Use the 'report_disable_timing'

command to get the list of these disabled timing arcs. (PTE-003)

Information: Inferring 1 clock-gating checks. (PTE-017)

2. 报告了许多hold-timeviolationsastro中时序没有违反),都是如下类似的:

Startpoint: m1/u_FDCT_2D_u_FDCT_1D_1_u_piso_1/piso_out_reg_1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pad)

Endpoint: m1/u_FDCT_2D_u_ram_transpose_f_11_u_RF2SH_16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pad)

Path Group: clk_pad

Path Type: min

Point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lk_pad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60
1.60

m1/u_FDCT_2D_u_FDCT_1D_1_u_piso_1/piso_out_reg_11_/CK (DFFRHQX1)

0.08
0.00
1.60 r

m1/u_FDCT_2D_u_FDCT_1D_1_u_piso_1/piso_out_reg_11_/Q (DFFRHQX1)

0.06
0.19 &
1.79 f

m1/u_FDCT_2D_u_FDCT_1D_1_u_piso_1/piso_out[11] (piso_1)

0.00
0.00 &
1.79 f

m1/piso_out_reg_11_ASTttcInst2213/Y (BUFX3)
0.12
0.15 &
1.94 f

m1/u_FDCT_2D_u_ram_transpose_f_11_u_RF2SH_16/DB[11] (RF2SH_16)

0.32
0.01 &
1.95 f

data arrival time
1.95

clock clk_pad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5.66
5.66

clock uncertainty
2.00
7.66

m1/u_FDCT_2D_u_ram_transpose_f_11_u_RF2SH_16/CLKB (RF2SH_16)
7.66 r

library hold time
0.01
7.66

data required time
7.66

-----------------------------------------------------------------------------

data required time
7.66

data arrival time
-1.95

-----------------------------------------------------------------------------

slack (VIOLATED)
-5.71

我有几点不明白:1.高亮的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5.66 是怎么得到的(所有报违反的路径中这个延迟差不多都这么大),我的脚本中只设置了clock uncertainty,其它的没有设置,而得到的clock network delay怎么这么大呢?
2. 为什么ASTRO没有修正hold-time violations呢?

3. 另外, 报告中对所有的pad都报告违反,请问这是为什么呢?需要修正吗?
Pin: data_ena_pad

max_capacitance
0.50

- Capacitance
5.44

------------------------------

Slack
-4.94
(VIOLATED)

Pin: data_ena_pad

max_transition
8.00

- Transition Time
9.65

------------------------------

Slack
-1.65
(VIOLATED)

网友(2010-05-29):
个人觉得要修正,应该是cts没有做好,skew 造成的。具体看下clock path delay .

网友:
false path要设置好的

网友:
PT中报的准一点吧,可以按照PT里面报的HOLD违规在ASTRO里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