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电路的启动电路如何仿真?

楼主(2010-04-23):
除了对电源做直流扫描和瞬态扫描,还有其他办法保证启动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么?

网友:
start up 要想清楚

還有 vcc ramp up多 try

最好方式是保證 bandgap 起來後才關掉 start up或是讓 start up只留小電流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习带隙基准,搞得不是很懂,特别是拉扎维311页右上那个图,我瞬态和直流仿出来电流差太多了,瞬态pA级,直流uA级,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侠,cadence的直流是怎么算的啊?多谢!

网友:
顶,俺也是不会,大侠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0-08-18):
一切都以Transient為準

网友:
对电源做直流扫描和瞬态扫描

网友:
Step response的corner分析多作一些吧。這沒人能保証的。

网友(2012-04-03):
具体该如何对“对电源做直流扫描和瞬态扫描”是让电源电压从0v开始变化吗???

网友:
个人经验,不做蒙特卡罗仿真的启动电路不敢投片...

网友(2012-05-11):
除了仿电源电压启动的trans外,还需要怎么验证启动电路呢

网友:
仿电源启动的瞬态,各个CORNER,还有蒙特卡诺都仿下

网友A:
bandgap的直流工作点不是一个,瞬态仿真最可信;
仿真bandgap的startup电路主要是对电源上电情况的模拟,仿真电源不同上电速度和幅度,观测启动前后的电流和启动时间

网友(2019-04-29):
引用 网友A:
bandgap的直流工作点不是一个,瞬态仿真最可信;
仿真bandgap的startup电路主要是对电源上电情况的模拟,仿 ...

有道理!!感谢

网友(2020-12-26):
有没有附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