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共模反馈疑问

楼主(2010-04-23):
全差分要CMFB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就不要CMFB ,如果输出负载是电流镜,是因为对称的原因吗,详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因为电流镜是自偏置。
就好像调输出级偏置的时候,P、N背靠背的结构一不留神就线性区了

网友:
有道理,补充一点:

单端输出的N,P电流镜是有关系的,差分的没有。应用时,输出共模由输入端决定。

网友:
单端输出放大器在应用中总是有反馈的,所以单端放大器不需要专门的共模反馈。
而共模情况下,如果没有共模发聩,则两个输出端的共模电压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共模反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参考书,上面都讲了的。

网友:
单端本省如果电流镜偏离你设计的时候,也会有误差,不过这个折合成的是offset,并不影响你电路的工作状态,而查分的话,你要的是差分的放大结果,通常vcm是固定的,因此要使电流不匹配的话,输出管有一对进入线性区,影响opamp的工作状态

网友:
单端本省如果电流镜偏离你设计的时候,也会有误差,不过这个折合成的是offset,并不影响你电路的工作状态,而查分的话,你要的是差分的放大结果,通常vcm是固定的,因此要使电流不匹配的话,输出管有一对进入线性区, ...
引用 网友A:


不全对,
真是原因是,如果是差分,输出信号取的是两端的差值,
但是必须把两个信号确定在某个固定值上波动,已获得稳定的输出状态和输出摆副。
这个固定值就是共模反馈的作用。

单端输出,不是取两个输出电压的差值。

网友:
单端输出放大器在应用中总是有反馈的,所以单端放大器不需要专门的共模反馈。
而共模情况下,如果没有共模发聩,则两个输出端的共模电压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共模反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参考书,上面都讲了的。
引用 网友A:

-----------------
如果除去共模反馈, 全差分运放在应用中就没有反馈了吗?

同样有反馈的!

网友A:
-----------------
如果除去共模反馈, 全差分运放在应用中就没有反馈了吗?

同样有反馈的!
引用 网友B:

说得没错,但差模反馈解决不了共模的问题。

网友(2010-06-02):
の多读点大家说的

网友:
可以看到M3M4的Vgs是很容易就可以变化的
所以不存在不匹配的问题,Iss的变化M3,M4可以立即响应

网友:
diode connected是low impedance點,如果device是balance條件下,
輸出的common mode是可以被決定的,但fully differential output,
皆為high impedance點,如果沒有common feedback電路,當PN MOS
有一些不匹配時,輸出很容易飽和,同時,differential signal也會因為
common mode電壓不匹配受到影響

网友(2010-07-19):
diode connected是low impedance點,如果device是balance條件下,
輸出的common mode是可以被決定的,但fully differential output,
皆為high impedance點,如果沒有common feedback電路,當PN MOS
有一些不匹配時,輸出很容易飽和,同時,differential signal也會因為
common mode電壓不匹配受到影響
-------------------------
en,有些道理啊

网友(2010-09-18):
共模反馈对理解全差分opa的工作原理很有意义~~~~学下了~~

网友:
who set the cm voltage?

网友:
也就是说全差分运放不管是工作在连续时间或者非连续时间差模反馈,都需要共模反馈?

网友C:
全差分运放的负载是电流源,它有它自己的偏置,下面的尾电流源也有它自己的偏置,所以这上下两个电流就容易失配,这两个电流的差值加在本征输出阻抗上面,形成的电压变化很大,足够使管子脱离饱和区;
而对于电流镜负载的单端输出的运放,流过电流镜的电流完全由下面的尾电流源决定,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上下电流不一致的情况,所以也就不用共模反馈

网友(点评):
说得对,其实就是全差分与单端的一个区别,同一条电流路上是有几个偏置。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继续学习

网友:
“应用时,输出共模由输入端决定”这句话不太理解,是说的单端输出的输出共模电平有输入决定吧?差分的应该是由共模反馈决定的

网友(2010-11-28):
共模反馈解决的是p电流源和N电流源的电流失配而导致输出工作点变化的问题,这里两条通路的工作点是认为相等的,变就一起同步变。但如果两个P电流源之间产生电流失配,两条通路的输出工作点是不一致的吧?这个两条通路输出工作点不一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全差分运放的负载是电流源,它有它自己的偏置,下面的尾电流源也有它自己的偏置,所以这上下两个电流就容易 ...
引用 网友C: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单端的自己可以实现共模反馈

网友:
单端的可以自己反馈

网友:
很有收获

网友(2011-01-06):
哗。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2011-06-14):
共模反馈解决的是p电流源和N电流源的电流失配而导致输出工作点变化的问题,这里两条通路的工作点是认为相等的,变就一起同步变。但如果两个P电流源之间产生电流失配,两条通路的输出工作点是不一致的吧?这个两条通路输出工作点不一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现象产生的失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过这句话“则两个输出端的共模电压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共模反馈。”不是很明白啊
负载电流源和尾电流的不匹配确实会产生问题,问题大了确实会有管子被压入线性区

网友:
实际应用中实现的是差模反馈不是共模反馈,共模反馈还要单独的电路实现

网友(2011-08-19):
标记一下,学习了

网友:
可以实际那个单端的和差分的运放仿真一下啊,就有感觉了~

网友(2011-11-20):
回复 网友C:

俺觉得这个说得好~~~其他人的留言,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2012-05-17):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呜呜

网友:
我也觉得29楼说的是关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咋感觉你说得比书上清楚呢!应该让你去翻译的撒

网友(2012-06-27):
拉扎维书有解,比如在一个基本的差分运放中,我们要求p型电流源和n型电流源相平衡是不能实现的,Ip(p型电流源)和In(n型电流源)的差值必定流过放大器的本征输出阻抗即输出端的等效阻抗,这个阻抗一般为rp和rn的并,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输出电压变化,这个电压变化会驱动p型或n型电流源进入线性区,下面的n型电流源反馈不能确定输出共模电压,需要共模反馈来确定输出共模电压,减小失陪,单端输出不存在p型和n型电流源的电流匹配,所以不需要共模反馈

网友(2012-10-27):
跟大家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2-11-27):
回复 网友D:

赞同!!理解很深刻!!

网友:
看完该贴,感觉理解又深了一层,顶perling的说法

网友(2014-07-20):
回复 网友C:

   觉得版主的回答最简单易懂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正有用的帖子,没有好好学习过,今天才感觉讲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讲的要通俗易懂一些,哈哈哈~

网友(2014-09-27):
回复 网友D:

   嗯 说的很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
好题目,好讨论,值得收藏!

网友(2014-11-13):
29楼说得很好

网友(2015-04-19):
回复 网友B:

   哪本参考书?

网友(2015-07-04):
   如果是两级结构第一级全差分输出,第二级是电流镜负载单端输出,那么第一级需要CMFB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说的好,我正疑问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这样。电路对称的话,输出端和电流境漏端的电压是相等的,输出直流电平变化,会牵动电流镜的Vgs变化,也就抑制了输出直流电平的波动。

网友(2015-08-07):
回复 网友G:

网友(2015-10-09):
回复 29# qerqing 请问,是不是在全差分的高阻节点都要有共模反馈,还是仅在输出端进行共模反馈就可以使得电路达到稳定呢?

网友:
CMFB Loop 也有穩定的問題. 所以也要注意 phase margin , gain margin.  通常都是做得鈍鈍的, 慢慢的.
仿真時可以把全差分的兩個輸出接再一起 , 兩個輸入也短路, 只分析 CMFB loop

网友:
29#讲的通俗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解答,学习了

网友(2016-03-02):
因为要考虑到把差分信号的地放哪里啊,不然俩边就没法达到full swing咯。但端输出的话通过一个反馈系统就可以达到设置DC信号位置的目的咯

网友:
不用CMFB,电路一点offset工作点就可能偏掉。

网友(2016-05-05):
回复 网友H:
个人感觉一样会使得尾电流源或电流源负载的mos管进入线性区

网友(2016-07-07):
回复 网友C:
lihai

网友(2019-07-15):
全差分运放的负载是电流源,它有它自己的偏置,下面的尾电流源也有它自己的偏置,所以这上下两个电流就容易失配,这两个电流的差值加在本征输出阻抗上面,形成的电压变化很大,足够使管子脱离饱和区;
而对于电流镜负载的单端输出的运放,流过电流镜的电流完全由下面的尾电流源决定,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上下电流不一致的情况,所以也就不用共模反馈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9-12-25):
set up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to see how the mismatch affect the output CM level and thus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Diff amplifier versus the single ended counterpart.

网友(2024-07-31):
没人提失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差分运放的负载是电流源,它有它自己的偏置,下面的尾电流源也有它自己的偏置,所以这上下两个电流就容易 ...

makes 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