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谁能帮我看一下天书一样的电路图

楼主(2010-04-24):
哪位牛人能给我详细的讲讲这个电路图?我真的很困扰!
其中两个20/1的MOS管构成了镜像电流源
两个40/1的MOS管貌似是差分放大,但是书上的差分放大都是NMOS,而这个PMOS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下面那两个8/1的MOS管又是做什么用的?提供给偏置电流?
横着的那个MOS管完全不知道它在那里起什么作用,还有那个电容……
总之很困惑……
好心人,谁能给我讲一下?

网友:
两个8/1是负载,12.7pf电容是调整极点用的(电路稳定带宽),横着的那个MOS管完负反馈啊,10pf电外电路可能接入的负载大小.
实际的影响大小,你去防真一下吧,这个对做ASIC模拟电路的人不算什么天书的.都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
两个8/1是负载,12.7pf电容是调整极点用的(电路稳定带宽),横着的那个MOS管完负反馈啊,10pf电外电路可能接入的负载大小.
实际的影响大小,你去防真一下吧,这个对做ASIC模拟电路的人不算什么天书的.都是最常用的方法.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了小弟初学者,也刚弄过二级运放,为什么要在第一级完成负反馈呢?没有仿过这种结构

网友A:
有意思了小弟初学者,也刚弄过二级运放,为什么要在第一级完成负反馈呢?没有仿过这种结构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razavi的第九章。

这不是天书,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识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横向的MOS管应该和12.7pF的电容构成RC补偿电路,它用来调整极点的。这个MOS管就相当于一个电阻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理解更合适。还有采用NMOS差分管和PMOS差分输入管对增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具体可以仿真观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横向的MOS管应该和12.7pF的电容构成RC补偿电路,它用来调整极点的。这个MOS管就相当于一个电阻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理解更合适。还有采用NMOS差分管和PMOS差分输入管对增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
引用 网友C:

正解。这个电路就是简单的电流镜负载的差分放大+共源放大+密勒补偿。楼主多看书就明白了。

网友:
PMOS也可作差分输入;
那两个8/1的MOS管是电流镜作负载,提供偏置电流兼提高差分输入级的输出阻抗;
横着的那个MOS管作电阻(这个管子的尺寸也要确定好)和那个电容完成频率补偿;
35/1的MOS管是第二级共源放大。
整个电路是个简单的两级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哥们还什么负反馈。。。你是搞笑的吧,

网友:
横着的那个与电容相连,MOS管相当于电阻,的确是起频率补偿的作用随便翻下Gary的书就知道了
qushaobo的确很搞笑

网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频率补偿本身也是利用的反馈的原理

楼主:
谢谢……电路图的结构已经基本明白了~但是谁能再帮我解释一下,PMOS差分放大的具体计算应该怎么算呢?对这个电路进行方针是能看出来它与NMOS的区别
但是老师要求的是先通过理论计算与实验值进行比较
我真的有认真看书,可是没看见有用PMOS做差分放大的,所以还是不会算……不理解……

网友:
我看不止负反馈,还得加上正反馈!这样理解起来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
谢谢……电路图的结构已经基本明白了~但是谁能再帮我解释一下,PMOS差分放大的具体计算应该怎么算呢?对这个电路进行方针是能看出来它与NMOS的区别
但是老师要求的是先通过理论计算与实验值进行比较
我真的有认真看 ...
引用 网友D:

看书要能举一反三,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哥们还什么负反馈。。。你是搞笑的吧,
引用 网友E:

有点浮了~补偿的原理确实是负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来哥们,你倒是单单用负反馈给我解释解释补偿,再说,懂点的都看得出那个mos管事当电阻用来构成rc补偿,你tm非较真成负反馈?想让人知道你理解的独具一格?你也很搞笑

网友:
楼上的仁兄何必动怒呢,有不同的意见大家交流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嘛,以理服人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有动怒,只是看不惯这种以为自己多牛逼的人

网友:
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来哥们,你倒是单单用负反馈给我解释解释补偿,再说,懂点的都看得出那个mos管事当电阻用来构成rc补偿,你tm非较真成负反馈?想让人知道你理解的独具一格?你也很搞笑
引用 网友E:

以35/1的的NMOS管作为正向放大器,将 “等效为电阻的MOS及电容”组成的串联r c  视为反馈网络,标准的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
想说的都被说了,自己看看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