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功放的线性度和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看了做移动基站的公司(如华为等)给出的W-CDMA基站指标说:一般DPD+Doherty后 W-CDMA基站能达到40%的效率。这儿的40%是怎么说的呢?是在啥输出功率下 啥线性度下的40% 都没说。所以我就有点纳闷儿了。

  还有如数字预失真(DPD)芯片,像TI的GC5325,给出的性能指标有:效率改善可以做到,对ClassAB>25%,对Doherty>40%. 这里也同样有点疑问就是,这个效率是在功放输出多少功率下的效率呢?

  还是指:功放原来在1dB压缩点或饱和点下的线性度达不到要求,所以,在采用了DPD后,功放工作在1dB压缩点或饱和点下,线性度达到要求了,所以效率对应的在饱和点附近就达到了40%了?

  就是觉得:效率、线性度、输出功率这三者是相对应的,是咋比较线性化前和线性化后的指标的呢?

网友(2010-05-26):
预失真不是用来改善线性度的技术么?为何反倒给出对效率的改善指标?
线性度是一个固定的值,与效率和输出功率无关;
一般功放都有一个最大饱和输出功率,这时候对应的效率应该是最高的,我觉得这个值比较好比较;或者W-CDMA系统会有一个规定的发射功率范围,线性化后在这个范围内效率的改善都在一个差不多的值,所以给出了这个数据?

个人理解~~~

网友(2010-09-04):
应该是过W-CDMA模板后的指标吧.还要看具体的输出功率值.Doherty主要是用来改善功放的效率,最高不会超过78%.但是线性会恶化,所以用DPD去改善线性度.

网友(2010-12-22):
"看了做移动基站的公司(如华为等)给出的W-CDMA基站指标说:一般DPD+Doherty后 W-CDMA基站能达到40%的效率。这儿的40%是怎么说的呢?是在啥输出功率下 啥线性度下的40% 都没说。所以我就有点纳闷儿了。" 這應是在達到系統要求 (spectral mask, ACPR 等)情況下, 最大輸出功率的效率。

网友:
最近在啃射频的书,准备做射频功放这一块,来这里充电哦!

网友(2015-03-17):
这是根据你W信号的峰均比回退来计算的。

网友(2016-08-05):
回复 楼主:

   额定输出状态下

网友(2019-05-20):
关于DPA的线性度,我看到有文献里说,可以通过选取DPA合适的主辅功放偏置来提高DPA的线性度,其原理是主辅功放的相互抵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