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高手能帮我,关于用FPGA设计滤波器的

楼主(2010-04-24):
非相参雷达的杂波抑制性能很差,如何把不相参的信号转变成相参处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DSU处理通过发射信号与接收信号卷积,达到了非相参信号转换为相参处理的目的,杂波改善因子大大提高。由于卷积乘法运算较多,而FPGA具有很多的乘法器,所以在FPGA实现比DSP实现容易,尤其采样率很高的情况下。         上面是我的毕设题目,我是一个刚毕业的菜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高人能指点一下!   什么是DSU算法?我google没查到...这个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阶数是自己定吗?例如17阶?采用分布式算法?求高手能帮我...我Q376784106...我是跨专业考研所以导师给的这些东西刚接触这些以前没咋学过...

网友:
首先用matlab处理得到FIR参数,然后再根据时钟速率与数据数率的关系,确定资源重用率等,想好滤波器实现的结构,使用RAM或LE来实现,然后再写代码,仿真,
怎样用matlab来得到参数,那你问一下同组的人,看能不能共用一下

楼主:
谢谢您!还想请教您题目中的把非相参信号转变成相参信号是什么意思?导师说信号输入用复数..我冒昧想加您Q可以吗?恳请得到您的帮忙,这个附件是我做的,您能看下符合要求吗?万分感谢您的帮助! 2# eagle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