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sim 中的运放可以用调零端调零吗?我试了一下,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4-24):
multisim 中的运放可以用调零端调零吗?我试了一下,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op07 和741 都不可以。 有谁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啊?

网友:
没研究过,有机会一起讨论

网友:
有这事,我还不知道。。以后得注意呀
1# fdco

网友:
因为spice模型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引脚的定义,你打开spice模型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