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失调电压

楼主(2010-04-24):
各位大侠好!请问:
1 运放的失调电压可以通过spectre仿真出来吗(其仿真的时候是不是默认是理想状态)?
2 书上有类似的失调电压公式,但失调电压是随工艺有关的随机量,是不是只能通过MC来仿真。如果是的话,那失调电压公式是不是只是作为参考,使设计人员知道怎么样减小失调电压,但具体量化的话只能通过MC?
谢谢了!

网友:
1. 可以的通过MC仿真,别的只能仿真出系统性失配
2. 那个公式其实已经很好用了,工艺的变化,Tox就跟着变化。
  MC只不过能给出更具体的量。

楼主:
1. 可以的通过MC仿真,别的只能仿真出系统性失配
2. 那个公式其实已经很好用了,工艺的变化,Tox就跟着变化。
  MC只不过能给出更具体的量。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也就是说:1 关于工艺的随机适配,Spectre默认是理想状态,无法仿真?只能通过MC?
2 还有个疑问:按照MC仿真的说法,失调电压应该是个平均值为0的高斯分布函数,遵从6sigma,但是那个公式得出的是个具体的数值,不符合平均值为0的高斯分布函数这个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还请大虾再详细解释下!

网友:
谢谢您的解答!
也就是说:1 关于工艺的随机适配,Spectre默认是理想状态,无法仿真?只能通过MC?
2 还有个疑问:按照MC仿真的说法,失调电压应该是个平均值为0的高斯分布函数,遵从6sigma,但是那个公式得出的 ...
引用 网友B:

1是对的。
2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失调电压应该是个平均值为0的随机量,而书上的那些关于失调电压的公式得出来的是个确定的数值,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谢谢了!

网友:
你就当那个确定的数值为1个sigma吧,好像事实也就是如此。

楼主:
你就当那个确定的数值为1个sigma吧,好像事实也就是如此。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请问你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你的model工艺库里是否有mismatched model,如果有,就可以做MC仿真

此外请问stoneduan,一般你的测试结果(批量或者测试片)和理论公式会偏离多少?恳请不吝赐教

Alvays

楼主:
7# forever6269 检

检查你的model工艺库里是否有mismatched model,如果有,就可以做MC仿真

此外请问stoneduan,一般你的测试结果(批量或者测试片)和理论公式会偏离多少?恳请不吝赐教

Alvays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还请大虾赐教了!呵呵!

楼主:
请大虾赐教了!

网友:
没有批量测过,但据说MC给出的结果已经很准确了,甚至可能会悲观些 。。。

网友:
菜鸟弱问一下 什么是MC

网友(2014-10-25):
回复 网友F:

   蒙特卡罗分析法

网友:
用MC仿真是统计模型了,可以表征可能非理想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