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I2C中读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I2C中slave代码,读时sdaOut如何赋值给sda?
assign sda=(sdaOut==1'b0)?1'b0:1'z;
这样的话,只能赋0值给sda,就不能赋1值给sda?
如何实现sdaOut值完全赋给sda呢?
谢谢了

网友:
兄弟对I2C不熟啊!sdaout仅在ACK时为0,是为了向master输出应答信号,和读写没有关系。

楼主:
肯定不是这样的,sdaOut要输出读信号

网友:
为什么要输出1?这是个三态门啊,低有效

网友(2010-07-29):
高阻态输出 就是1,外面有上拉电阻。

网友:
slave输出的pad是个open drain的东东,只有n管,出强0.    1是靠外面上拉实现的,所以通用IIC会速度比较慢。。。

网友:
I2C总线是上拉的,不需要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