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安装问题???

楼主(2010-04-24):
各位大虾, 我在centos上安装dc,感觉路径与licence都是好的,当我运行DC 但系统提示: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运行dv时: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usr/eda/synopsys/dc/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usr/eda/synopsys/dc/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楼主:
希望各位大虾帮助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很明显是license问题,或者环境变量没设好

网友(2011-09-12):
请参考:win7 ubuntu11.04双系统上成功安装synopsys DesignCompiler2008.09及相关软件

http://bbs.eetop.cn/thread-306934-1-1.html

网友(2017-03-05):
回复 楼主:

   kanyikan    zhengyudaozhegewenti a

网友(2019-06-28):
想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2-31):
一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觉是license的问题,不知道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