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隙基准的corner仿真是指什么

楼主(2010-04-24):
RT,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改变模型的工艺角, TT ss ff fs sf,改变电源电压, 改变温度, 进行仿真

网友:
相当于某几个参数有微小偏移的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
应该是各种模型、温度与电压下的仿真。

网友(2010-11-03):
工艺方面的东西,不同的工艺角对应工艺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