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的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24):
设计中源时种clk,这个时钟在反向等组合逻辑下又生成有门控时钟clk_gated,然后这个门控时钟又生成另个一个时钟clk1,这种时钟关系怎么描述和约束啊?
期待您的解答,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了

网友:
create_clock
create_generate_clock
create_generate_clock
set_false_path

网友:
内建时钟?

网友:
clk进入reg的D端后都需要定义genarate clock,经过组合逻辑或ICG都不需要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很受用.
现在做的设计时钟clk从组合逻辑出来,会作为时钟使用clk_gated
而且这个新时钟还会经过一些逻辑以及reg出来,作为时钟使用clk1
这种情况下,是使用creat_generated_clock来约束clk1吗,它的源时钟是clk对吗?
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2010-07-19):
如果我理解你的话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呵呵。

网友:
学习下,楼主问题解决后还请给个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