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无意间得到一个东西那位大虾能帮忙看看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4-24):
54图式正面的
55图式侧面的 有9V电源接口和射频天线接口
58图有串口接口
59图是 铁盒子打开里面的图  可以看到有个max 232
61图那个芯片好像是一个单片机(上面的型号被擦掉了)

网友:
军事机密

网友:
传说中拉登神灯?

网友:
要是能压缩一下再上传就好了。。。。。每张都3.8M多
网络太垮了,打不开。。。

网友:
好卡,等好久

网友:
卡的要命 图还没看到 不过感觉应该是个 串行无线发射模块 干什么的不知道

网友:
传说中的黑盒 呵呵!

网友:
好像是电脑和电视之间使用的东西~~我感的应该是AVR单片机

网友(2017-05-16):
DTU透传吧,把无线信号发送到上位机,或者把上位机通过无线发出!仅仅是猜测

网友(2017-11-09):
回复 楼主:

感觉是一通信系统验证机

网友(2017-12-14):
看到了串口,MX232是一个电源管理的,其他的看不起清楚呀,好吧,我随便说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