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141的库文件问题

楼主(2010-04-25):
就是 .lib , .scs ,  .va   ,   .gds  ,  .tf   .drf
这几种文件都有什么作用呢
我新建了一个库,这个库关联了tf文件, 和没有关联tf文件,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cds.lib是定义你指定的库,和library manager关联;gds是版图文件,你用virtuoso查看的时候要import;display.drf是显示文件,就是打开版图,关于层的显示;tf是工艺库文件,大概就是里面定义了你用到哪层,这个层是什么作用。没有tf和drf,你看的版图就缺少东西。

网友(2010-12-28):
我安装PDK遇到问题,MOS管显示不了CDF参数,求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