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PGA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我用的FPGA是CyconeII,EP2C70F672C8,工程要求最高时钟为250MHZ,但是用QuartusII V8.1编译后,总是满足不了时钟要求,仅能跑到175MHz,但是如果选择同型号速度为C6的芯片编译,就能达到时钟要求。编译后仅用20%的资源。
       我的问题是:可以用C6的芯片编译后,将代码下载到C8的芯片中去吗?Quartus中怎样设置可以只考虑时序要求,或者说怎样设置可以使编译结果满足时序要求?
        谢谢!

网友:
当然不行,要不还分速度干嘛。要不你就加约束,要不就修改设计

网友:
你要明白。下载的不是代码。而是网表文件。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你得到的不是一个在cpu上跑的程序,是一个硬件结构,是一个实际的电路。很多程序员转行的都混淆这一点。
因此。你要告诉综合器。你在每条信号路径上的时间要求。这就是时序约束。当无法满足时间要求时。就要更改你的设计结构,比如加入流水线,乒乓操作。就是用面积换时间。

网友:
换器件吧,Cyclone II,能跑到200M已经很勉强了,即使你的资源利用得少,

网友:
其實你還是可以試試看把C6的燒到C8 。但是動作不一定會正確的.
如果還是不行,那麼你可以試試看QuartusII V8.1裡面的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Help裡面有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影片教學
Try it.

网友:
刚翻了下c2的手册。这个速度等级跑250的确勉强,只能是很小的设计了。建议换片。

网友:
可以试着调整下参数,将环境参数改成低温下,高电压, 同时做好散热,这样能提高些性能。

网友:
换器件吧,即时你常温过了,高低温也过不了

网友(2011-08-14):
加了约束会提高fmax吗?我加了周期约束后有了新的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