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中用的网表是不是必须加上pad??

楼主(2010-04-25):
rt
我按照步骤把网表跟新建的cell 绑定后,怎么在cell的图中什么也没有啊,是不是网表中没加pad有关啊??

楼主:
自己顶,还望帮助

网友:
不一定非得在网标中加PAD
但是你出现的问题好像跟你问的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没有是正常的

网友:
加tdf文件和floorplan文件后才会显示的啊

网友(2010-05-31):
好东西,不顶不行啊

网友:
加tdf文件和floorplan文件后才会显示的啊 ,对,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