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判断自己是在dc的那种模式下呢?

楼主(2010-04-25):
装好dc了,
运行dc_shell
dc_shell-t 后效果一样呀,都是dc_shell>
不知道自己是在dcsh下呢,还是tcl下。如何判断自己在那种模式下呢?

网友:
看下dc安装目录内的synopsys_dc.setup文件

楼主:
我的这个文件是在./admin/setup下的。哪一项呀?

网友:
好像说2006以后的DC用dc_shell都是tcl模式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 呀

那些老的资料真是害人呀。还什么-t不-t mode 的。怎么也搞不懂。还以为我的软件有问题呢
那 就是现在的dc只有tcl的两种模式了(图形和字符)?

网友:
一般好像加上 -t的上就是tcl模式

楼主:
一般好像加上 -t的上就是tcl模式
引用 网友A:

就是加上 -t 和没加上-t后的提示符都一样呀,都是dc_shell>
你的不是这样吗?我的dc是2008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加上 -t这种说法太古老了
“好像说2006以后的DC用dc_shell都是tcl模式了”是这样吗?